hkc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02-01):
我有台HKC显示器刚买了有半年,现在出现了如下问题:按一下电源开关显示屏就亮一下,过了一会再按电源开关还是这样,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看有没有电容鼓包,重点检查高压部分

网友:
查下12V;5V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才半年.拿去售后..

网友:
看看电源电压正常稳定不 (刚买半年电容坏的可能性小),电源没问题  再查查高压和灯管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不过电容有问题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拆机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没有在测灯管和高压

网友:
HKC全是电容鼓

网友:
一定是高压问题~~~我是猜的~~~·哈哈哈哈~~~~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