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开贴:东芝L200开机屏幕发红

楼主(2012-02-01):
开机发红,外接显示器正常。
把屏拆到惠普机器上能够正常,说明屏和灯光是没有问题,当显示时候晃动屏线有改善,但不能完全排除,故障基本定位在屏线上,但拆下屏线用表量却是好的,补焊过屏幕和主板的接口。另外这种屏线不好买,淘宝上面没有,不知道有其他型号可以代换吗?

网友:
我这几天也修过两台偏红的笔记本显屏,都是灯管的问题,换了就好!
楼主这个问题多半是屏线了。

网友:
是的,问题是没有这种排线买,有空飞线看看,确定下是否排线问题

网友:
灯管或是屏线

网友:
主板上接屏线的接口里的针有没有变形呀?

网友:
接口里的针仔细看过,没有变形,也清洗过了

网友:
主板上的接口问题大

网友:
按图上的红肯定不是灯管问题的,灯管老化后的红不是那样的

网友:
接触不好也不至于发红吧……疑惑ING……

网友:
主板上的接口问题大

很可能,明天飞线后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今天量了下插头,上面有三组红,棕颜色的双绞线,其他都是蓝色的线,量了其中有有2组之间有阻值,并且一样,有一组没有阻值,怀疑线断,直接量主板插座,也是有一组没有阻值

网友:
那一定是线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都在拐弯的地方容易断

网友:
直接换屏线吧

网友:
直接测量屏线两端接口的每个对应PIN(针),这样很容易发现是哪根线断了。找到了就飞线,故障迎刃而解!

我有一次换 ASUS 17.3寸LED屏,由于是左边的接口,找不到左接口的屏,买专用右转左的搭桥连接线也不行,后来干脆剪断30来根线,中间用40 PIN 的排线连接,一次成功!

网友:
飞线不行吗?楼主剪断那两根重新飞线呗

网友:
三对线有一对没有阻值,拔了线,直接量了主板插座那里也是一样,这样看来和屏线没有关系了,是北桥出来就不对了,有空加热北桥试试看,不行就重做北桥了

网友:
还是屏线可能性大些的。

网友:
屏线,这机型换过不少排线

网友:
看就不看直接干北桥!修的L300 N多了屏变色

网友:
L200应该是945GM吧,L300是965或者gm45的,常北桥导致偏色,多数BGA焊盘掉3,4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