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 液晶显示器 H1502A 开机蓝屏指示灯正常菜单显示正常

楼主(2012-02-01):
大水牛 液晶显示器 H1502A 开机蓝屏指示灯正常菜单显示正常,但是就是不显图像显蓝屏,有碰到过上来说一下。

网友:
有没有 无信号的提示

网友:
估计是 驱动板问题,,这样的板子 很不好配!!机器估计是 台达或台电 代工的,,双排线的 驱动板不好弄!!!

网友:
查一下VGA的信号满足吗?

网友:
菜单正常说明 屏是好的    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貌似 驱动板

网友:
菜单复位一下..不行就找资料写MCU

网友:
遇到4台这样的,不接输入显示“无信号”,接输入黑屏有背光;都是写程序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还是写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
认真检查一下屏线是否真插好了,如果插好了就是液晶驱动板主芯片坏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刷程序看看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问题,能找到程序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程序有问题呀,,

网友:
路过~~新手学习一下~~~看看各位怎么说~~~~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 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是AT24C16坏了,于是换了一片全新空白的AT24C16上去,开机OK图像正常考机24小时没有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在哪查的 怎么查的,这么准就查出哪坏了

网友:
恭喜LZ 赚了多少大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