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遇到一个难得的故障!

楼主(2012-02-01):
测试电流到3a多掉电 开始以为是有短路 拆机发现北桥巨热 测北桥供电0。5v 再测北桥电感 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难道电感断了 第一次遇到电感线圈内部断的,换了以后电流正常开机亮了 奇怪为什么北桥缺电压会电流很大 北桥很热哪?
掉电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很多次了

网友:
缺电压发烫的很多

网友:
不只是北桥 南桥缺电压也会发烫的,还有很多缺电压都会
同意楼主:
4.0
落日熔金
同意楼主:

网友:
经验就是这样积累的

网友:
遇到几台CPU坏的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