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从G86-740换到741后内屏有背光无显示 请教

楼主(2012-02-01):
T61 从G86-740换到741后内屏有背光无显示 外接屏幕正常
跑了下屏线对地阻值 EDID_CLK 和EDID_data 阻值在750这样 电压在1.25V
重新补焊了GPU也不行 大家帮找下问题在哪
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那显卡不好焊
同意楼主:
5.0
ycht
同意楼主:

网友:
重新植株 换成有铅的珠子 芯片质量很难把握。

网友:
不通用的吧,这款好像都是同型号代换的!

网友(2014-07-08):
手上也有台 外接正常内接有背光无显示 测屏线有一根不通 是屏线坏了 还是本就有一根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