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跳12V后白屏

楼主(2012-02-01):
  小弟怀疑把屏电路烧了,而屏是没问题的对吗?

   有没有大侠有什么招数拆下某个东西就可以的?

    这样的显示器有俩了,上次跳错白屏了,还不清楚怎么搞的呢。

     现在又这样。

    哎,学的时候师傅也没给说过,真郁闷

网友:
不会啊,屏上有供电不,是不是屏上保险烧了。

网友:
一般台机的屏供电是5V的,笔记本的是3.3吧你量一下屏上的保险是不是挂了,坏了就把屏烧了

网友:
屏的逻辑板上有芯片么,没芯片屏就挂了,有芯片换芯片可以修复。

网友:
白 说明你待机信号没给啊

网友:
屏供电要多少伏你没找资料吗?

网友:
屏挂了,不用郁闷,养好精神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