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龙空调,遥控不能开机 维修过程记录

楼主(2012-02-01):
科龙空调,遥控不能开机
原因分析:检查遥控器,用遥控器对准普通收音机,按遥控器上的任何键,收音机均有反映,说明遥控器属正常,故障在室内机主控板或者遥控接收器。打开室内机外盖,检查220 伏输入电源及12 伏与5 伏电压均正常,用手动启动空调,空调能正常启动运转,说明主控板无问题,故障部位在遥控接收器元器件上,经检查,发现原因在于控制器接收回路上瓷片电容(103Z/50v)绝缘电阻偏小,只有几kΩ,质量好的瓷片电容应该在10000MΩ以上,漏电电流偏大而引起的遥控不接收。
维修措施:将103 电容直接剪除或更换显示板后,空调器一直运转正常。
经验总结:造成不接收遥控信号的原因很多,除上述电容漏电外,无件虚焊也会造成不接收,另外空调使用环境对遥控接收影响很大,当环境湿度高时,冷凝水在遥控显示板背部焊接点脚与脚凝结,线路板发霉,绝缘性能下降,焊点之间有漏电导致遥控不开机或遥控器失灵,清洁线路板,用吹风机干燥处理后,在遥控显示板背部焊接一层玻璃胶,遥控能够正常接收。用收音机AM 档可检测遥控器是否发射信号, 如手动开机后空调运行正常,可以排除主控板故障,由此可确定问题出在接收器, 维修时不能简单地更换配件,尤其是短期内重复维修时,应仔细分析一下配件损坏原因。

本文来源;北京科龙空调维修blog.163.com/kelon_kongtiao/。

北京科龙空调维修

网友(点评):
这论坛还有修空调的???

网友:
这个...和修电脑没啥关系啊....

网友:
哇。还有修空调的啊
全能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