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无法装WIN7

楼主(2012-02-01):
三星R439无法装WIN7
     GHOST 过后。开机停在正在启动WINDOWS  无法动。。换过N个盘。。无果。。
        急求高手。。不然给个慢装的下载地址。。、
                    急求不!!

网友:
为什么不分个区 在装  GHOST 呢 ?

网友:
别用ghost的了,用纯净版的装,装WIN7最好改一下硬盘模式为AHCI。纯净版的你到win7china里看,有下载地址。

网友A:
这个是三星的通病,用安装版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要用GHO版.

网友:
楼主用安装版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三星的通病,用安装版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要用GHO版.

还没听说过  非得用安装版

网友:
用安装版解决~~

网友:
GHO版的萝卜10.7 应该可以 和安装的差不多.......你改接口了不

网友:
电脑有问题 关系统什么关系先问他 之前寿命问题

网友B(2012-03-08):
三星R439是要刷BIOS才能装win7系统的,本人手上就用的这款,刷过后安装正常

网友:
ACHI 开了没?有测过坏道了没?

网友(2012-07-14):
引用 网友B:
三星R439是要刷BIOS才能装win7系统的,本人手上就用的这款,刷过后安装正常

BIOS   分享一下啊

网友(2013-04-22):
我这里有一台同样的问题,请问刷那个bios,传上来分享下如何

网友:
用电脑店一键安装,下个GHOST  或者用uiso写个ioswin7安装版安装

网友:
感觉用高思特装系统的话还是先格式化C盘后重新建立MBR比较靠谱

网友:
三星其他机型也需要刷bios吗?装win7

网友:
有这种事情!!

网友(2013-11-06):
正在修 装xp 好装  win7 就不行

网友:
建议使用安装版。。

网友:
应该可以吧,可能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啊

网友:
手上刚来一台  一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01-01):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手 上有一台和楼主一样,是要刷BIOS吗?

网友(2014-02-27):
引用 网友B:
三星R439是要刷BIOS才能装win7系统的,本人手上就用的这款,刷过后安装正常

把bios分享下吧

网友(2014-10-27):
今天也遇到了  想找个安装版的试试看   不知道哪里能找到

网友(2015-03-25):
下载我的BIOS吧,给你完美解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7895-1-1.html

网友:
安装版解决一切问题,拷贝到硬盘中,PE下用win7/win8安装工具,安装速度跟GHOST版差不多。

网友(2015-07-30):
正在搞一台装WIN7的,

网友(2015-11-28):
装好没有,我的也这个问题,在找BIOS

网友:
我也有一台正郁闷着呢

网友(2016-03-16):
我也在修这个啊   烦死了 求BIOS

网友C(2016-09-18):
我手上正好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正好有一台这样的

下载我的BIOS吧,给你完美解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7895-1-1.html或者下安装版系统也可以

网友D:
这个机器应该跟三星R428,R429类似的问题,用安装版的来装,然后用三星激活工具激活就不会卡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应该跟三星R428,R429类似的问题,用安装版的来装,然后用三星激活工具激活就不会卡那里了。

嗯 是的

网友E: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关键下不到好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关键下不到好BIOS

下载我的BIOS吧,给你完美解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7895-1-1.html或者下安装版系统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