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_RUN此电压从哪里发出,在线求解,急!!!

楼主(2012-02-01):
如题,+3.3V_RUN对地短路,主要是此电压连接的地方太多,一一拆了试太过麻烦,用电压烧把电压加到3.3V后没有地方明显发热发烫现象,此电压从哪里发出啊?急求解

网友:
系统供电切换出来的

网友:
补充一下,此机是戴尔1318的机器,板号是48.4C302.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