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CQ40开机瞬间显示BIOS信息后白屏又瞬间显示进系统进度条又白屏

楼主(2012-02-01):
今接一台康柏CQ40的本本,银色的外壳内CPU用的是intel 2.2G的南北桥好像也是intel的,开机白屏几秒后BIOS信息在屏上一闪又白屏,快进系统时会闪一下XP进度条又白屏,硬盘灯会在闪的,说明应能进系统的,听客户说之前声卡驱动弄乱了,所以没听到声音。外接屏好像也是白屏,怀疑显卡问题在BGA台上加了个焊,故障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屏或屏线……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松动了或是屏,

网友:
量下屏供电

网友:
我怀疑是 屏信号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键盘灯闪不亮机,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的,看来问题应在屏上。

网友:
碰到过。按下休眠  在开 就可以正常显示,你这个不知道 行不行。

网友:
先换系统  后外接显示  排除系统 再来排除硬件

网友:
你这个现象非常像换高压板后用ADJ来当EN信号后的效果,应当黑屏的时候白屏。比如开机就白屏,硬盘引导前,滚动条后。我认为你的机器可能是显卡驱动问题引起的进系统黑屏。可以开机按F8进VGA模式后试试。

网友:
应当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以前没拆过封是第一次修的,不可能有改高压板的。

网友:
你把屏拆开看下,有时候线松了什么的也会这样的

网友:
有屏的话代换一下最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信号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