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不知道怎么解释的问题。

楼主(2012-02-01):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个华硕小板,测下来是CPU小电源12V对地短路,很自然的怀疑管子或者电容击穿了,可是取下来测发现都是好的,最后发现只要把CPU拿下来就不短路,把CPU装上去就短路。
我在想12V与CPU之间要经过场馆和电感,怎么会因为CPU座的原因导致测12V对地短路呢??有点想不明白。求高手解释。

网友:
是U坏了   再说打阻值的时候是不能上CPU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阻值为什么不能上U?

上U打值都短路

网友:
其实你可以换个U试试!那肯定是U有问题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U打值都短路

我都带U打阻值,除非那个U是坏的。

网友:
上U测的阻值是会将阻值拉低的,换个U在测量下就知道结果咯。

网友:
只有0欧的时候才是短路的,上CPU再打阻值,通常只有几欧姆,是正常的! 只要不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