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小导线修复耳麦-申请转正

楼主(2012-02-01):
巧用小导线修复耳麦

       邻居退休后喜欢上网、听音乐,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一天,他找到我,沮丧地说耳麦坏了,让帮看看是否还有救。
这是一个带话筒的耳麦,可调节音量,佩戴后还比较舒服。经检查,听筒完好,音质也不错,仅是话筒部分出故障了,值得一修。拆开后用万用表进一步检查,确认是听筒部分的地线不通。故障原因虽然找到,但因为耳麦多条导线是包裹在一起的,难以确定话筒的地线断点在何处。看来采用常规的断点接续的维修办法是行不通了,想更换整条线,市场上也不好找。
       后突然想起:话筒断的是地线,耳麦又是插在电脑上用的,于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其实,只是用了一根3厘米小导线,就将话筒功能修复。
      话筒的地线一断,使用者的语音信号无法构成回路,也就无法传输出去。电脑机箱面板上话筒与听筒虽是两个插口,但在电脑里的线路板上,话筒与听筒接口的地线端子应该连通的。听筒本身的地线并未断,因此话筒可以借听筒的地线,在电脑里构成语音信号的回路进行传输。也就是说,听筒和话筒要共用一根地线,来传导输入和输出信号。
      因为听筒分左右声道,一般有一个小接线板,接线板上标有“G”字的点即是地线接点。将话筒的地线找到,用一小截导线将它们连接焊好,接头再用绝缘纸包一下,放回去即可。
      几天后,他美滋滋地告诉我,修复后的耳麦插在电脑上,听音乐、聊天,跟原来一样好用。
      提醒: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时话筒和听筒必须要同时插入电脑的插口中,只插话筒,是不能传输信号的。如听筒地线断了,话筒地线完好,也可用此法修复。当然,如果是信号线断了,就只能换线了。

网友:
转载的,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是本人原创的,不过是曾经发表过的。管理员还是很认真的。

网友A:
如果有方式可以证明是原创,可以转正的。

网友B:
请用短消息告我邮箱。我无法给你发短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用短消息告我邮箱。我无法给你发短消息。

对了,请想一下,原处有图吗?有图即是证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方式可以证明是原创,可以转正的。

原图2是1.2M,网页上只能减小才可以发上去。你告我邮箱,我将原图发你,即可验证。

网友:
挺简单的吧
楼主动手能力还OK

网友:
这叫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不管怎样,楼主应该是动脑子了 。支持一下!

网友C:
敢问何为转正

网友(点评):
你已是正,看用户组~

网友D:
楼主用心了。应该是教师或者编辑吧?希望出更多好文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用短消息告我邮箱。我无法给你发短消息。

chinafix#gmai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inafix#gmail.com

等我发图给你

网友:
已发到邮箱

网友:
惊动饼哥了,楼主不错,动手能力很强,我也学习了.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敢问何为转正

希望有机会能去实地学习,虽然天天来论坛但是自学终究是要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图已经收到,确认是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心了。应该是教师或者编辑吧?希望出更多好文章。

想给你发短信息,却始终发不过去。是咋回事?什么级别才可发短消息?

网友:
学习了一下楼主的分析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