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Z96S开机电流到1.2A左右不动!

楼主(2012-02-01):
新蓝Z96S,板是ASUS做的,待机电流0.11A,待机5V和3.3V正常,开机电流马上达到1.2A左右不动,开机后1.8V 1.2V正常,CPU 0.9V,屏供电和高压开启信号测不到!屏不亮。估计显卡坏了,显卡是G86-770-A2。修过这个机器的说下!谢谢!

网友:
G86-770-A2 这个坏的很多,我一个星期里面遇到三台这种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