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高压板的接法

楼主(2012-02-01):
有1个坏的板,上面写着  1-3。5V 4-5。GND 6。NC 7。end-pwm 8.volume 9.mute 10.pid 11.saving
好的高压板上写着 ADJ ON/OFF 5V GND 12V

求接法。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坏板是5V.  好板是12的...搞不了吧..

网友:
12v是输出的吧,不用接它就行吧?

网友:
高压板上是12V吧,怎么有5V的标呢,我手里的全部是12V的,你只接上一个12V,一个地一个开关就行了

网友:
还是先量量!5V应该不用吧!

网友:
高压板的12V接电源板的+12V,接地和高压板的接地接在一起,还要接开关信号,就是ON就接三根。有问题问我

网友:
坏的那个确实是没有12V标示的,我想问下 7。end-pwm是ON吗?

网友:
呵呵。。。楼主说的那一排引脚名称是电源到驱动板的排插吧??如果是你找错接线的地方了。。。

网友:
在电源板上找个12V吧,一般是变压器次级再经过个双二极管有12V的。

对 有的板12V直接往高压区 没到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