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8m890g跑D4不过内存

楼主(2012-02-01):
l-vk8m890g跑D4不过内存   查,内存供电,SPD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  打阻值,数据控制线其它都为410 有两个孔为72 跑线路一查,跑到U座下面去了,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搞,用带灯假期负载看U座没空焊,接下来没招了,求高手指引?

网友:
用灯座看完了  也加焊下试试吧  或者换个U 试试

网友:
AMD的CPU坏也会不过内存

网友:
你看下内存是那管着了,如果是桥的话  做桥都可以了,  一般检测卡跑 D4 或者  D7  老多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2-03-02):
你们有板子的BIOS吗,能不能传个上来。

网友:
我这板子就跑不过内存,内存电压正常。不知道怎么办,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是个这种方法用洗板水灌进890的桥再用风抢吹干  清洗   你再试试

网友:
换处理器,刷bios,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