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万用表哪个型号好用,测量电容容量准确的!!

楼主(2012-02-01):
求助一下大家福禄克的万用表哪个型号好用,价格别太高了700元以下的最好,测量电容容量准确的,介绍一下好么?

网友:
测电容的表多啊。15B,300多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FLUKE 12B 我在用, 测电容是很准, 但电容其它性能不良, 用在开关电源高频处的电解电容用12B 测容量很正常, 其实换掉该电解就修好了, 觉得数字表测电容没多大意义. 不知道15B 测电容是容抗法,还是充电法

网友:
万用表在哪里买好些呀?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测量电容还是用LCR表吧,就是价格不便宜,但是维修会很方便。

网友:
测电容的还是用电容表吧。

网友:
用电桥测试吧
开关电源里用的高频电容用一般的电容表和万用表测试并不准确,用这个测试失容的电容一般外观上都有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