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上电风扇转下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01):
今天接一台主机,客户说不通电。我测试了一下,发现是风扇转下即停的故障,先换个好的电源试下机,故障一样,表明不是电源造成的,跟客户说是主板问题,客户同意维修后开工,拆下主板,目测没有发现有地方烧坏的,再次在测试台上光板上电测试,拨了12V供电(P4针)故障还一样,拆了CPU后用万用表测量CPU主供电,发现短路了,进一步检是有一相供电短路造成的。更换两只场管后测量无短路了,上U上电测试,通电大约2秒钟后再次保护(风扇转下即停),发现此一相供电管又击穿了,此时推测是驱动芯片有故障了,查看电源IC是6614ABC,这个型号的芯片真少见啊,主电源IC是HIP6302BCB,以前的主板多用HIP6602做从驱动IC,即查两IC的资料,发现功能引脚一样,试试能不能代换,找了一个HIP6602BCB换上,再把场管也换了,测量无短路后上电,发现可以跑码了,正常显示,系统测试也稳定。通知客户拿机。附上HIP6602引脚功能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分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不错。谢谢楼主的贡献了

网友:
不错啊,检查起来还是有条有理,学习中

网友:
想知道是怎么测出 驱动芯片坏的?

网友:
楼主不都说了吗,换场管后又烧了。

网友:
谢谢饼哥老师加分。

网友:
直接给个电压风扇 也可以转, 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样。

网友:
值的学习,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谢谢 楼主, 很典型的列子。

网友:
思路很清楚。

网友:
厉害啊~~~学习了~~~现在还不太会看图~~~先研究下怎么看图吧~~呵呵~~路过~~~

网友:
值得学习,把维修过程介绍的很明了

网友:
  还不会看图啊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
不会看图字啊,怎么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