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机顶盒寿命有妙招-申请转正

楼主(2012-02-01):
干脆再发一篇:
酸奶杯废物利用  小风扇降低温度
延长电器寿命我有招
    随着全球数字化电视的发展,我国的数字电视也紧跟时代潮流,现在很多大中城市都在进行数字电视整体平移工作,北京市也已有很多社区家庭安装了数字机顶盒。根据歌华的规定,机顶盒只保修1年,1年后发生故障,就要由用户自己承担费用了,因此如何延长机顶盒使用寿命是大家关心的话题。笔者利用喝完酸奶,准备扔掉的酸奶塑料杯,以及废电脑里尚可使用的小风扇,使机顶盒寿命可延长9年半。
    一台电子设备有很多电子器件,其中只要有一个元件失去功能,就会导致整台机器瘫痪。电解电容是电器中常用元件之一,而温度是影响电容寿命的主要因素,一般情况下,电容的寿命随温度的升高而缩短。如何降低机顶盒使用状态下的温度?对寿命有多大影响?笔者作了三种状态的测试和计算。
    第一种,将机顶盒直接放在电视机顶上。
    第二种,用四个洗干净的酸奶杯倒扣,将机顶盒架起来,留空约10厘米。
    第三种,在架空的基础上,再将小风扇放在机顶盒上进行排风。机顶盒后边有一个目前闲置的USB口,正好可提供小风扇的电源,具体接法见图1~图3。
    打开电视机和机顶盒收看节目,小风扇也开始工作。测试时温度计直接紧贴放在机顶盒的上表面,记录初始温度和时间,随后大约半小时左右再做一次记录,最后将测试数据绘成曲线,得到结果如下图:
观察曲线图:当机顶盒直接放在电视机顶不架空时,由红线可见,温升最快,机顶盒上表面的温度最高达到摄氏31.2度;机顶盒架空但无小排风扇时,如蓝线所示,处于中间状态,最高为摄氏29度;当机顶盒架空并有小排风扇时,如绿线,温升最慢,最高为摄氏26.2度。
    有专门研究,一个极限工作温度为85℃的电解电容器,在温度为20℃的条件下工作时,一般情况可以保证181019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而在极限温度85℃的条件下工作时,一般情况仅仅可以保证2000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
    利用经验公式对以上三种情况的电容器寿命进行估算,发现第二种比第一种寿命长13720小时,第三种比第一种长34500小时,比第二种长20780小时。也就是说,如电视机和机顶盒每天按使用10小时计算,将机顶盒架空并加排风扇比直接落在电视机上寿命可延长约9年半。换一个简单的说法,即电器温度每增加1度,电解电容器的寿命会缩短约2年。电容器坏了,电器也就坏了。因此,为了尽量延长电器使用寿命,采取措施降低使用温度是绝对必要的。其实方法也很简单:把喝完酸奶的酸奶杯洗干净,将机顶盒架起来,就成了,有条件的加上小风扇当然更好。小电扇在+5V下使用,其功率为0.25W,耗电微乎其微。
    本文电视机与机顶盒照片只是个例子,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灵活运用。延长机顶盒和其他家用电器的使用寿命,于己有利,也是对国家发展低碳经济号召的响应和支持!

网友:
你已转正了。之前在别的网站发过的文章,最好备注下,以免管理以为你是转载。

网友:
好的,谢谢!此文在《亮报》发表。可能有网站转过。

网友A:
关键是加了风扇后,噪声也会随之增加,应该想一个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加了风扇后,噪声也会随之增加,应该想一个别的办法。

实践证明无影响。风扇开与不开,同样的效果。

网友:
楼主 你真执着 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转正

网友B:
风扇的杂音不得忽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的杂音不得忽视啊

我的机顶盒没发现有杂音啊!一点也不影响图像质量。你不妨也试试看。

网友C:
个人觉得把主控芯片上加个北桥散热片效果不错,要是带风扇的更好

网友:
好的,经验只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把主控芯片上加个北桥散热片效果不错,要是带风扇的更好

好主意,有机会试试。

网友D:
楼主的温度计是放在上面,这就很费解了,这样测有什么意义?虽然机壳的温度低了,机内的也会降,但这个降温幅度是不可能有机壳的大的!因为元件的温度是通过机内的空气传给机壳的而不是直接传到机壳上,这里面的温度延迟就可以想象了,甚至元件的温度根本就没有降低!这等于把CPU散热器拿离CPU,你看看CPU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温度计是放在上面,这就很费解了,这样测有什么意义?虽然机壳的温度低了,机内的也会降,但这个降温 ...

欢迎探讨。
机器内部的温度限于本人条件无法检测。
机壳表面温度低,根据物理学的温度传导原理,机器里的元器件的温度肯定也低,只不过不知道低多少而已。再打个比方,电脑里的cpu是需要风扇的,如去掉风扇,其温度将肯定提升快。二者道理是一样的。
因机顶盒原设计是没有风扇的,现自己加上风扇、把机器架空,可以减少死机几率、延长机器寿命应该是不存在什么疑问的。
当然延长多少寿命只是从某个角度的一种估算,谁都明白的。
这只是自己的一乐,不过向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仅供参考而已。

网友:
“甚至元件的温度根本就没有降低!”
是否如此,这需要用实验手段通过检测方能证实。但从理论上分析,外壳温度低,内部温度也会低,这似乎是一个常识。

网友(点评):
我补充下:对于本身是发热源的元件,这种方法的降温是几乎没用的,但对于电容这些不发热的元件,由于机内温度有所降低,那寿命也肯定会延长。

网友:
"对于本身是发热源的元件,这种方法的降温是几乎没用的"
这倒是一个知识点。收藏了。

网友:
到底有多少用啊,试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