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主板不认并口硬盘和光驱,认串口硬盘?

楼主(2012-02-01):
主板不认并口硬盘和光驱,串口硬盘使用正常。本人菜鸟,请老师们援手

网友A:
接口打值了吗。找个芯片组相同的对比打下值。还有接口的1脚5v是否正常,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南桥问题.

单桥板,桥确实有点热,加了一个小风扇,运行好些日子了,突然就不认并口硬盘了

网友:
找不到原因就先加焊桥吧。单桥板的桥爱出问题。

网友:
南桥虚焊了,你打开阻,应该有不通的

网友:
一台连想品牌机,也是不认IDE硬盘,SATA的可以认,我也怪了,阻值貌似很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口打值了吗。找个芯片组相同的对比打下值。还有接口的1脚5v是否正常,

一脚没有5v,还没跑过线呢,试一下:从一脚先跑到R313,接下来有点千山万水的感觉,终于跑到74ACT08,就是下图上面中间那个脚,大概是接触不良还是什么原因,表笔触碰之下,接电竟然有5v了,接上硬盘能识别了,上图,
问下月饼老师接下来还要怎么弄?感觉心里没底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脚没有5v,还没跑过线呢,试一下:从一脚先跑到R313,接下来有点千山万水的感觉,终于跑到74ACT08,就 ...

先跑线=再画电路图=再分析。

网友:
哦,我上次也搞了一会,人本来没有的,用表笔跑线路时刮了一下,这种门控的脚就好了,不过我的是笔记本
,挺好的

网友:
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桥虚了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桥虚焊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脚没有5v,还没跑过线呢,试一下:从一脚先跑到R313,接下来有点千山万水的感觉,终于跑到74ACT08,就 ...

直接换芯片把,呵呵,,,

网友D:
还是饼哥厉害,,,一猜就猜到是 IDE接口供电没产生,,,

网友(点评):
IDE接口供电是哪个脚,请指示。

网友:
画好图就容易找出故障了

网友:
看大家这么无私,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饼哥厉害,,,一猜就猜到是 IDE接口供电没产生,,,

供电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饼哥厉害,,,一猜就猜到是 IDE接口供电没产生,,,

ide的一脚不是复位吗。

网友:
呵呵……学习了 哈啊哈

网友:
学习中~~~不太懂~~~路过~~~~~~~~~~~~

网友:
对不起啊~~我下次注意~~主要真的时不会~~进来看看帖子~~学习一下~~顺便就回复了一下~~非常感谢wxiqing朋友的提醒~~谢谢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