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AM2+ CPU 过热断电维修

楼主(2012-02-01):
这种问题会出现在AMD AM2+  4000+ 至 5000+ 的CPU中。
我维修过的有一台技嘉主板,4800+CPU 的,当时是自动关机,我打开机箱看了风扇,风扇上一点灰尘都没有,问顾客是否清过,顾客答自己清过了。于是我拿下散热器,把原来的硅胶去掉重新刷新的上去,再装上开机测试,结果测温软件提示温度仍过高,不一会就关机了。我换了红海的散热器后再测试,结果也是一样。
这种情况可能是CPU 有问题了。
解决方法是看CPU电压是否1.3V,如果是1.3V的电压,那么在BIOS里把电压调到1.2至1.27之间即可解决问题。如果电压是1.4V的,那么电压需调至1.3V即可,如果是1.4V的但主板BIOS里不能调电压的,那在主板官方网站上肯定会有新BIOS发布,刷新BIOS即可。
谢谢楼下的朋友提醒,打错了,现在改回来。1.27V打成1.7V了。

网友(点评):
看到时太迟了,一个被我拆了,废了!另一个客户的,没理会,结果第二天烧了。早看到就好了。

网友:
换一个好点的散热器不行吗 ??

网友:
如果是1.3V的电压,那么在BIOS里把电压调到1.2至1.7之间即可解决问题
这句话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呵呵,碰到不少了。不过我都是调到1V然后降倍频.

网友:
我也碰到过好几个了。。。你换再好的散热器都不行。。。也是向楼主这样搞定的。。。

网友:
也是个好方法。

网友:
是个好方法。

网友:
 看来还蛮多人遇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
以前有块奔四,降不下来   换了

网友:
一般都是换主板了,有时可以好,你说的方法下次试一下

网友(2012-06-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这几天就接了几板昂达都是这样!看你这么说我看到希望了

网友:
我也有碰到过一台。。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谢谢楼主了

网友:
一般我都换主板  还没尝试过刷BISS 呢

网友:
如果是我 我就先刷BIOS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这样的一块!我试一下。不过没有找到CPU电压调节。我用了降低倍频。正在测试

网友:
AM2的板遇到好多台都这样,终于有解决方法了。。。神啊!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 主板厂商都会出新的BIOS 到官网去找找 刷了大多都会好的

网友:
我遇到一个正好相反,cpu是X2 245 ,cpu温度很正常,就是老是不定期蓝重启,cpu,内存换到其他主板又正常,后来是cpu加了0.1v电压搞定!

网友(2012-07-20):
有的是CPU本身有问题也是这样,换个CPU就好了。可能是CPU和主板之间的匹配问题吧。有的电脑前两年好的,到第三年会关机了。很奇怪。设计缺陷??

网友:
受教了,原来遇到这样的问题还可以这样解决的

网友:
AMD高温降低电压应该有用的,实在不行开盖。

网友A:
AMD的CPU慢慢的接触到好多的坏的了!以前没有遇到过!~现在一个月有6个了!~4000+有3个,4400+一个,4800+一个,5000+一个!~不会慢慢的变多吧!~或许是天气的原因!~

网友:
见识了  以后可能会用上

网友:
我用38 00的也是断电,换了个3000的温度正常估计是u有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呀   就是不知道在BIOS怎么调呀  可以说下嘛   谢谢

网友:
笔记本可以调吗

网友(2012-10-20):
引用 网友A:
AMD的CPU慢慢的接触到好多的坏的了!以前没有遇到过!~现在一个月有6个了!~4000+有3个,4400+一个,4800+一 ...

这个夏天我换了15片AMDCPU

网友:
现在是秋天了!生意有点淡了!不知道楼上的在哪里的呢??希望你生意兴隆!~再换15个!~

网友(2013-03-20):
楼主说的不错,我试过了,有效

网友(2013-05-06):
你吹,换黑海都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刚刚调了一台机。CPU是4600的。志铭主板。调到1.27.原来里面是自动的.试下不行再降。

网友(2012-10-20):
这个夏天我换了15片AMDCPU

网友(2014-07-19):
方法不错,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