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CQ40键盘灯闪不亮机

楼主(2012-02-01):
康柏CQ40键盘灯闪不亮机,那位高手有修过的?CPU AMD

网友(点评):
你这叫求助,连基本的测试过程都没有,让我们猜吗?

网友(点评):
你加焊下内存槽 看看

网友:
开机一会,数字灯也会闪,就是不亮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不过具体说不好了 等待高手把

网友:
先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闪几下灯?
一次:CPU问题(CPU坏或U座虚焊)
两次:BIOS出错 (重刷BIOS
三次:内存
四次:显卡

网友:
HP很多机型都是北桥虚焊,可以用挤压法测试下!
今天接到DV4-1252TX也是闪灯不亮机,直接加焊北桥搞定

网友:
多换个内存试试。。这机老挑了。。

网友:
amd 的机子  问题多    最主要的  要先看 cpu 和 NB  然后  再看别的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换个原装适配器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