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 不能正常关机

楼主(2012-02-01):
今天遇一机器ASUS  K42(记不太清型号了印象是K42)  不能正常关机。
一老板朋友刚拿来时他是刚装了一遍系统的,老板让我给看看  ,根据他说是有时死机而且不能正常开机关机,我先开机  开了6.7次开了 然后关机,点了关机要等3-5分钟才关闭;我就重装了系统用鲁大师测了测温度CPU到了90+  我就拆开  看了看CPU   显卡    的硅胶稀稀拉拉一点  并且很干了,风扇快被灰尘堵满了,二话不说涂上硅胶 清干净风扇,装好,开机正常了  关机还那样  试了N次只有一次正常关机。为啥?  Q高手指点

网友:
座等高手前来

网友:
开关或者复位的地方看看

网友:
遇到过k42jr,开十次能有一次亮屏,不稳定,就差cpu座子没换了,最后放弃了

网友:
会不会J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这机器 你把显卡加热下   之前修过2台  现象就是不稳定  死机 无法关机     加热了显卡 搞定

网友:
清电池试下。关机状态是否是死机?测试时吧缓存关闭再关看看。

网友:
清电池试下。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解决了,老板拿回家弄了拿回来说清完风扇其实就好了,.....只是他驱动更新慢,多开一会机器再关就好了。我也没验证,可我觉得不大可能

网友:
换个硬盘从做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