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怎么拆

楼主(2012-02-01):
联想的显示器怎么拆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硬撬啊,现在的都是卡扣的

网友:
其实硬来会令外壳破损的,小弟的方法是用移动充值卡插入刮开,麻烦点但是不会搞烂壳

网友:
找一个小钢锯 慢慢的锯开就可以了 弄好之后用哥俩好粘好 跟没拆过一样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Z417565711
反对楼主:

网友:
我是个小兵、
同意楼主:
好主意

网友:
用长指甲一扣就开,太简单了

网友:
还是拿去维修部吧 你拆都拆不开 谈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