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12液晶黑屏,请教通用高压板代换方法。

楼主(2012-02-01):
优派VA712液晶黑屏,仔细听能听到“吱吱”的啸叫声,测量有19伏和5伏,这款显示器使用的是4根U形管,想用通用高压板点亮一下灯管,但是这款显示器的插头有些不一样,请教高手们如何把通用板的高压引接到那几个插口的引脚上。请看图。

这个高压包好像只有一个引脚是接线分别使用一个电容接到灯管的两个引脚上,高压包的还有一个引脚是空着的,下面还有三个线圈引脚也是接到灯管的插头上。所有不知道如何使通用高压板上的灯管线引到这个板上,请高手指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2-2-2 18:11):
已经用通用高压板替换上,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关心和帮助。

网友:
到淘宝上找有个高压板,改的话很费劲,我改过,太烦

网友:
不知道你改过成功没有?我也想挑战一下。淘宝上的很贵加运费的话要将近80.

网友A:
先将供高压的供电断开,在板与板之间插接脚那里找出开机控制的5V电压,把供电、地、控制脚接到你的通用高压板就可以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将供高压的供电断开,在板与板之间插接脚那里找出开机控制的5V电压,把供电、地、控制脚接到你的通用高压 ...

那个地方的线我会接关键是灯管插口部分的接线不知道怎样连接,这个板上是没有灯管插口的(与通用板的灯管插口不一样),只能引线接灯管,不知道怎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地方的线我会接关键是灯管插口部分的接线不知道怎样连接,这个板上是没有灯管插口的(与通用板的灯 ...

买平时的高压线用就得啦

网友(点评):
这种U型的 不好改,最好是换个高压板方便些

网友C:
我也碰到过一台,本来想改通用高压板的,但弄弄就烦了,后面硬着头皮修,把高压板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一台,本来想改通用高压板的,但弄弄就烦了,后面硬着头皮修,把高压板修好了

这么厉害!说说思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厉害!说说思路啊。

没思路,我是不懂改那高压板,然后就试着把高压部分的保护的电容拆了就可以了,有可能会返修的,治标不治本,搞不好会导致灯管挂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思路,我是不懂改那高压板,然后就试着把高压部分的保护的电容拆了就可以了,有可能会返修的,治标不 ...

突然有个疑问通用高压板不知道能不能用在U型灯管上

网友D:
咦,这高压我昨天第一次见过,我直接在淘宝上买个换的。改的话太麻烦了

网友E:
我改过灯管。。直接用了四根直灯管和高压一起换掉了。。现在这样改好像划不来了。。。好几年前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咦,这高压我昨天第一次见过,我直接在淘宝上买个换的。改的话太麻烦了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改过灯管。。直接用了四根直灯管和高压一起换掉了。。现在这样改好像划不来了。。。好几年前还可以。。

换这种型号的高压板更不划算,淘宝上看了下,同型号的连运费要80呢。

网友:
包运费就83块,给客人报价150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有个疑问通用高压板不知道能不能用在U型灯管上

没试过,应该可以吧,接得了的话,不行试下把通用的高压板去保护

网友:
用一般修液晶的高压线直接焊到灯管两端不久OK了。。反正那个线都是带插头的,在插到通用板上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替换上,能点亮显示器,此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详细的改法发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改的话还要用小体积的,麻烦,干脆报个价换快板算了。

网友:
这种高压板的通病就是高线圈爱坏,我这有代替的,换上就行

网友:
我还没见过这种液晶呢,呵呵

网友:
这种优派的碰到很多台了,后来发现 这个显示器的适配器问题引起高压板吱吱叫的也很多,电容爆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通用高压板多少钱?

网友:
我都没看出来是液晶显示器,简直是液晶里的,大哥大。

网友:
高压板张驱动板插针附近,两边各有一个保险易坏,一个高压线圈坏,灯管不亮,会在开机时图像有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