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ATX电源底板抹绝缘漆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2-01):
在下手头正在修一个杂牌电源,这个电源的底板上一次侧高压热区(即两个大电解,三个开关管,三个变压器这一边),不知何故被厂家抹上了透明的绝缘漆。低压侧冷区没抹。这种情况在下首次遇见,不知何故,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缘由。抹绝缘漆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补充内容 (2012-2-3 19:54):
感谢大家的支持,在下猜测会不会是防虚焊用的。

网友:
防止高压漏电,提高安全系数。

补充内容 (2012-2-4 22:32):
谢谢老大!

网友:
这款电源应该是提供给高湿度环境使用,例如海尔的滚筒洗衣机很多电脑板都这么干,节省灌胶和做电脑板外壳的成本

网友:
这个是防止壁虎和蟑螂的  最近天气冷  我修到很多电脑电源和显示器电源板 都是进了蟑螂短路烧毁电源板的。

网友:
洗衣衣机的比较多。

网友:
反正起防护作用的

网友:
哦~~~设计的真是周全啊~~~还设计防蟑螂和壁虎的~~呵呵~~~真是厉害~~~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