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板载ad1986声卡只有左声道

楼主(2012-02-01):
一块华硕的p5vdc-x主板接个小的无源音箱,拔插时后就只有右声道了,左声道几乎听不见声音,开到最大声只有噪音,但是插到机箱后面蓝色插孔里两个声道都有声音,换了个独立声卡老是死机,请问个问大侠板载声卡是哪里坏了?
华硕

网友:
我也遇上过,我刚买音箱时,就和你的现象一样,不过我的是系统问题,你可以换个系统,要不把驱动重装一下,只要有声音硬件就没问题!

网友A:
已经做过多次系统,驱动也装过,故障依旧,应该肯定是硬件故障,当时插音响就只有左声道有声音,用了一两天,才发现,去弄音响插头估计就烧了,不知道是芯片坏了还是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