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楼主(2012-02-01):
接到一台三星R467触发上电0.3就不动了,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上诊断看下,应该是卡在内存了

网友:
三星的有测试卡吗?

网友(点评):
可以接的……

网友:
我弄了一台,是按照前面有人发的图,去掉主板上硬盘那里的一颗小电容就好

网友:
LZ说清楚点啊

网友:
看下显卡有供电没,
这机器主板好像有两种,一种是南桥下面的电容轻微电路,,
我上次修的显卡,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看电流像是CPU没工作。。。

网友(2012-03-11):
你好 能说明白是哪个电容吗? 我手上也有一台,没头绪

网友:
有朋友修好了吗?我这也有一台电流到0.45

网友:
估计电压没上全

网友:
通病啊,坛里有人发了,去看看啊

网友:
。不过内存的情况下  其他电压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