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认到硬盘后就停在那

楼主(2012-02-01):
华硕A8J认到硬盘后就停在那 ,硬盘接口第一脚5v, 南桥换了,求个维修方法 和故障点  硬盘确定是好的

网友:
最好换个硬盘试试。我手上用的机子的硬盘只要不重启什么都正常,重启就卡在认硬盘那。

网友:
外设,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点评):
单板测试过 一样的

网友:
看是不是U口那地方的问题

网友:
板上的外设

网友:
南桥硬盘模块不正常,时钟有没有送到

网友:
U口短路 或者哪里5V短路  还有BIOS问题

网友:
刷个BIOS呢

网友:
打SATA组只,查USB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