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独立显卡

楼主(2012-02-01):
联想Y450独立显卡 点了0.8经过3次跳变后到1.2左右 这个机应该要跳到1.3就可以显示了  现在换过了 现在供电正常,我现在怀疑BIOS 求助啊 那位大师修到过,给我明路啊

网友(点评):
有波波打下形……。

网友:
查下+1.8V。

网友:
1.8有啊 我查了 如果没1.8的话 电流应该跑不了这么高吧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有两块小板子呀,如果是就看看是不是小板子的问题

网友:
是有两小板  但电流已经跑到显卡了哦

网友:
没见过,学习中……请教下,什么叫应该跑到1.3就显示?经验还是估计?

网友(2012-03-07):
这个板可能论坛我修的最多了,这个机器可以跑那种PCIE的诊断卡,正常亮机是跑C0,A2还在前面几步,先说说A2吧,这个代码只能表示系统已经检测到了显卡这一步,你们可以试试,若是跑A2拆掉显卡仍然还是跑A2,所以只能说是初始化到显卡这歩,至于跑A2由那些引起,我就说说我修到过的,显卡,PCIE耦合电容,显卡复位PCIERST,显卡时钟,甚至北桥,BIOS当然也在内,不过相对来说很少!

大家遇到问题先查这些地方吧,要是还查不出来也只能换板了,目前我手上还有一些好板!

网友:
经验

网友(2012-02-01):
+1.8 不是1.8SUS

网友:
BIOS,南桥外设和南桥都有可能,当然显卡是第一要排除的。

网友:
无边大哥说的1.8V是显存的供电吧???

网友:
这个先得把BIOS排除,首选就是给主板的BIOS放电。这个好多人不太注意,

网友:
飞线出来接诊断卡 看一下跑什么码 联想的多数是显卡或BIOS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点评):
显卡 换了

网友:
看小板上有没有1.8 之后就考虑显卡,那显卡要换,加焊成功的几率不大。

网友:
BIOS初始化显卡,屏幕就会点亮而且信号也会输出,你还是看看内存这块,或者现成这块有没有问题,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遇到一模一样的现象 显卡换了N个  BIOS也刷了  明明显卡工作了 就是无显示  最后放弃了

网友(点评):
有朋友修道过 最后放弃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9115-1-1.html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两个小板
一个叫充电板,一个叫电源板··~~~
这机器MINIPCIE直接上诊断卡可以跑码的,不用飞线,如果档A4那就是电源板的问题。电源板供给北桥和显卡有1.8V和1.5V重点查查,电源板坏得也多

网友:
换了显卡,刷了BIOS,1.8V,1.05V正常。NND,烦死了。

网友:
同意楼主的观点!

网友:
我有1个 华硕X8AAF  刷BIOS后 屏不亮,但键盘大小写键 好用。

网友:
UYF就回家撒环境发生爱上飞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SAHFSHAFJHJSAF就会觉得十分罕见撒旦法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觉得可恢复健康萨芬安抚撒旦法多少分飞都是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和积分数控技术的回复觉得skf都是靠积分还是觉得可发挥的思考几分飞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技术的空间按双方科技的身份觉得是飞机的书法家华东师范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ijdsfiskfjkld地方 多少分都是飞都是飞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欧陆风考几分的时刻发挥空间都是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的会员身份就看电视飞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的话就撒谎的空间撒化肥就是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对于使用双显卡的笔记本来说,出现花屏等与显卡相关的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北桥问题。因为在默认的情况下,双显卡的机子首先使用的是集成显卡,只有在运行大型游戏等情况下才会切换到独立显卡上。对于楼主而言,可能是没有搞清楚双显卡的工作原理而造成了误判,以致做多少无用功。

网友:
你量一下+1。8V转1.8SUS电压,应该是1.8SUS电压接低,变为0。4V。 正常为1。8V,诊断卡跑4A ,是小板上的管子坏了, PQ1坏了

网友:
刷下BIOS 我修道过

网友:
正是我要的谢谢了

网友:
我遇到过小板的问题

网友:
无边思绪 -20 ..

网友:
客户要求比较急  机器有有点多  就没修了  大家

网友(2012-03-06):
这机头都是大的, 上次遇到是小电源板问题, 论坛里有高手讲过是+1.8V不正常。今天这台不一样。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过显卡测试卡跑A2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有碰到过是,也有三次电流的变化,就是不显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测一下小电源板上的1.8V  电压有没有。更换一下PQ1会有效果

网友:
先刷下BIOS看

网友:
这机器就是你的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