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数据恢复求助。。。。

楼主(2012-02-01):
朋友一个金士顿8G U盘,说打不开了,里面有个人的资料不能丢的。我插到我电脑上提示未格式化。

当然不能格了,点了否。
接着我点U盘属性看到为RAW格式。

我用数据恢复软件尝试,filaldata提示格式不对,所以不能提取;EasyRecovery能找到一个FAT32格式的分区,但找不到任何内容。
接着用winhex打开如下:

能看到一个这样的,我用winhex做了一个U盘的镜像,但做出来的只有4M(这只U盘是8G的),感觉有些不到,连做了几个都是这样。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能恢复得了这个U盘上的数据吗?

我把U盘拆开把里面的主控和FLASH都补焊过了,用量产工具打开看到一个提示:

好像提示FLASH出错。不知下一步怎做呢?

网友:
我觉得是固件有问题或是, FLASH芯片有坏块导致的。你可以找同样的主控板,把FLASH芯片焊过去试试

网友:
客户有没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热插拔,误格式化?还是病毒引起?有没自己尝试恢复过?看你的描述,这样的应该是自己搞过的了,恢复的希望不大!

网友:
楼主描述的很专业,也已经想了各种办法处理,都是没有看到数据,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用PC3000 FOR FLASH或者效率源 FOR FLASH直接提取FLASH里面的数据看看。

网友A:
PC3000我有,但多年没用,当时全新买回来只跟火速学了几天,还不会用,后来拆下打包装了。好像没有看到PC3000 FOR FLASH, 请问版主能否把U盘重新量产再做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3000我有,但多年没用,当时全新买回来只跟火速学了几天,还不会用,后来拆下打包装了。好像没有看到PC ...

不可做量产,量产后颗粒会清零 ,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做镜像只能做到4M,用HEX跳 到4M以后看看什么提示

找一个好使的U盘。同主控的。把FLASH换上。看看能否读取。如果还是不正常,也只有试试PC3000FLASH了。
这是ACE恢复FLASH的工具。不是以前的PC3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3000我有,但多年没用,当时全新买回来只跟火速学了几天,还不会用,后来拆下打包装了。好像没有看到PC ...

绝对不能做量产,量产后就无法恢复了。
你买的工具不是PC3000 FOR FLASH 这个工具要一万多的。

网友C:
格式化,然后再做格式化恢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绝对不能做量产,量产后就无法恢复了。
你买的工具不是PC3000 FOR FLASH 这个工具要一万多的。

不是,是基地里修硬盘的。也带数据恢复的。但没有flash恢复。我做了镜像后也试了格式化,格式化后能正常打开U盘,但也只有4M的容量。会不会是FLASH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格式化,然后再做格式化恢复

我做了镜像后也试了格式化,格式化后能正常打开U盘,但也只有4M的容量

网友:
“我把U盘拆开把里面的主控和FLASH都补焊过了”
估计没戏了,一个一般使用U盘的客户,大多不等的修复U盘,这款U盘已经动过手脚,并且恢复不成功才拿到你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个相同的U盘把Flash焊上看看能不能读取,要是数据恢复不了,估计8G U盘没有替你掏腰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基地里修硬盘的。也带数据恢复的。但没有flash恢复。我做了镜像后也试了格式化,格式化后能正常 ...

你的PC3000是不带FLASH,FLASH要额外买的一套工具。

网友:
有没有试过修复DBR呢

网友A:
昨晚去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用芯片精灵看到主控也是群联的,买回来后拆开才发现不一样的,是东芝2260的。看电路差不多,把有资料的FLASH吹过去新的U盘后插上电脑能正常检到有移动磁盘插入,在“我的电脑”下有显示“可移动磁盘”,但打开时“请插入G盘”没发现FLASH。再焊一启遍插上也不行;把新U盘的FLASH重新焊回后插上电脑能正常显示。

太麻烦了,不想再搞了,今早把U盘拿回给朋友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晚去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用芯片精灵看到主控也是群联的,买回来后拆开才发现不一样的,是东芝2260的。看 ...

硬件坏了,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3000我有,但多年没用,当时全新买回来只跟火速学了几天,还不会用,后来拆下打包装了。好像没有看到PC ...

不能量产,一旦量产,就算是神仙降临都没法恢复了啊。

网友:
貌似 楼主想得太难了。
   前几天有个客户的SD卡 也是出现提示 格式化, 然后我直接拿超级数据 轻松就找回了。

网友:
恢复数据能做到楼主这样的程度已经不错了,如果客户的数据价值连城或是值个十几一二十万的话可以考虑买一个PC3000 FOR FLASH或者效率源 FOR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