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认到硬盘后就停在那

楼主(2012-02-01):
华硕A8J认到硬盘后就停在那 ,硬盘接口第一脚5v, 南桥换了,求个维修方法 和故障点  硬盘确定是好的

网友(点评):
硬盤是好的,但換一個試吧。

网友:
阻琪正常 对比了  扒了硬盘可以过 可以进BIOS  不扒硬盘按键盘没反应 进不了BIOS

网友:
停在哪个位置,能上个图不?

硬盘装了进不了BIOS?  是不是应该顺着硬盘接口跑一下线啊……

网友(点评):
就停在 认完硬盘 出来硬盘的参数 还没认光驱那里

网友:
我遇到一个华硕F83T不认硬盘研究中

网友:
按F1试试,有时BIOS或硬盘故障,会停止没提示,按F1会继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9119-1-1.html

网友:
南橋的對地阻值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