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问题

楼主(2012-02-01):
待机0.06A,按开机键后电流直接跳到0.8A,3秒掉电,CPU,内存供电均无,无短路现象,高手帮忙

网友(点评):
先把供電收出來呀……。

网友:
哥们啊。。你这样问条件不够怎么说啊。。你板上别的电压都正常吗???还是就这两组电压没有??

这个只能按时序来修供电了!

网友:
估计是显卡挂了

网友:
本人还是觉得有短路现象,保护了

网友:
通电时各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兄弟,你最好是把主板上电压都仔细量测,如缺电压,也会引起这样掉电的

网友:
0.8A电流应该CPU 和内存都有供电了啊   确定没有的话就查EC发出的信号看全了没有

网友:
0.8 貌似是显卡

网友:
按住某个看电流有没变,就是哪个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再修CPU供电

网友:
供电不正常,

网友:
问题说的不 清楚, 漫漫查

网友:
应该是0.08A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