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l22az4指示灯狂闪!

楼主(2012-02-01):
今天下午,一个客户送来一个显示器是长城的,型号是l22az4。带12伏电源适配器的那种。一通电,显示器的指示器就一直狂闪,闪个不停!拆开后,电压正常12伏,还有5伏,还有3.3伏!这种长城做的驱动板,一坏了,指示灯就闪,我遇过好几次了,就是修不好哦!!!!!!!!求救高手,师傅们请教了!!!!

网友:
查驱动板的供电电路

就是楼上的意思啊
换掉12V和5V的滤波电容就行了。
正解

网友:
我一般直接就换个通用板了。。。效率高。。。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电容全部换啦看看

网友:
直接换个通用板吧,好收钱

网友(点评):
通用板应该换 驱动那块? 还是电源板? 请指教.. .

网友:
这种修不划算,直接换个板更好

网友:
电压正常就刷个程序看看吧

网友:
就是呀 ,不行就刷个程序,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电源试一下的  一般都是12V电源里面的电容鼓包 才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上面有个小三极管坏了 具体点位忘了 在左上角

网友(2013-09-01):
板左上角有个2F的P三极管坏了  一般换了OK

网友:
直接换板子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三星t220显示器,指示灯狂闪,刷程序无效,最后是电源板的问题,然后最后锁定在电源板的电源管理ic上

网友:
我感觉还是换驱动板吧    那样还可以多要点钱    自己下来再慢慢研究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