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0黑屏,外接有显示?

楼主(2012-02-01):
dell1310黑屏,外接有显示?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这款显卡问题多,

网友:
楼主不给个图纸呀?什么也没有说清楚,是独显还是集显?显卡型号什么的?

网友:
顯卡,屏,屏線,都有可能,只能這樣說了……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啊

网友:
笔记本真有双显卡的吗,前天有一个说他的本子有双显卡,重做系统以后就显一个,说我给搞坏了,

个人感觉双显卡还是蛮好的,独显坏了,调成集显就好了,维修免成本.
现在的新本大多都是

网友:
建议从显示接口的差分线的对地阻值或者波形判断主板是否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显示对比度电压测试排线以及升压电路是否存在问题等

网友:
是独显的 显卡的问题多  先加焊试试

网友:
有啊!例如SONY SZ系列的就是双显卡的。

网友:
显卡加焊OK.

网友:
即使这款机器显卡坏的多    我觉得也应该先查一下屏供电来,不要贸然动显卡

网友:
显卡是G86-631-A2 上面是NH3853。01R不知是不是改良的显卡

网友:
你先看下灯管问题,还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多呀

网友:
显卡重做也不行!屏也换过,量主供电3。3V没有。不知从何下手,明天打算给回客户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小问题啊,别着急,看看屏线接口附近的小管子,有没有不通的,直接飞线搞定

网友:
631是改良版的啊,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换过屏线和屏,那就换一片试试,都重做了,不如换个试试了

网友:
我看了别的贴子说这个机子要原装屏才能试出来。我试的屏不是原装的。不知是不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
不是原装屏,屏也应该有反应的

网友:
尽量描述详细一点问题啊!

网友:
肯定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果断的干显卡吧!和1400一样的

网友:
独显的吗 。。。是的话做显卡把。。。。。别怀疑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