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长城M176 MCU程序(L7KH4)

楼主(2012-02-01):
本帖最后由 金臣
电脑维修
于 2012-2-1 23:14 编辑
哪位老大有请上传一个.
电脑维修

网友:
随便请教一下楼主这种板子用什么东西刷程序啊?

网友:
烧录器刷写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通用板得了,这样修,有MCU程序刷又没工具,麻烦

网友:
听说有通用的程序~~呵呵~~不太懂啊~~~只是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现在是什么故障现象呢?

网友:
搞个程序还要有工具刷啊,还不如淘宝一个原厂的!

网友:
前几天修过同型号的,白屏,屏供电不正常,换了个屏供电的三极管A70就好了,程序没设备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