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SMSC的I0 短接POWN排针不能关机,是不是南桥坏 ...
问一下,SMSC的I0 短接POWN排针不能关机,是不是南桥坏了,

楼主(2012-02-01):
插上电源主板自动触发,短接POWER排针不能关机,是不是南桥坏了。此IO是SMSC*史密斯的IO.是不是南桥挂了。知道的朋友请告诉小弟。感谢。
主板

网友:
不一定啊.打打U口 摸摸看 .....清CMOS

网友:
看绿线相关的原件

网友:
看看他附近的三极管,电容,电阻,还有排针附近的三极管,电容,电阻
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