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大师来 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2-02-01):
我这里有个12伏4.5安电源板    一开始插上电就有12伏输出   现在用了半年要等几分钟后才有电压输出请问这是哪里故障  请高手说下思路

补充内容 (2012-2-13 17:00):
此电源板已修复  换了不少电容 不管是   最后换了电源ic 解决问题  谢谢各位老大的回答了

网友:
换电源IC看看

网友:
大瀘波電容不行?

网友:
IC性能不良.虚焊.电容失容.反馈电容不良都能引起。

网友:
就是换电容

网友:
换 大电容  还是小电容呀

网友:
好像的确是电容的问题啊~~~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你不查一下吗?

网友:
换大电容试试

网友:
换大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