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台F41M不触发

楼主(2012-02-01):
故障现像,按开机键无反应,接稳压电源有0.02的待机电流,看看好像是正常的。拆机测开机键有18V,测3V 5V 没有。测B+为12V,奇怪B+正常应该为19V啊。电压为啥这么低呢。不像短路。马上查保护隔离。两MOS管正常,查MOS管控制端,测得ACON O.4V 不对。正常应该为高电平的。马上查PD6 果然1脚为低电平,应该是PD6拉低了。PD6由PU1B控制的,测PU1B俩输入脚5却为2.4V 6脚为3.3V 正常应该5脚比6脚高的。5脚由PR25 PR18分压B+得到。哪现在5脚为什么会是2.4V呢,一看图纸原来是PACIN 控制PQ5把PR24拉低,一看PACIN是应该为高电平的,正常。哪么一看6脚也只有两电阻分压啊。既然分压哪应该6脚不是3.3V啊。为啥会是3.3V呢。于是马上查两分压电阻PR28与PR30 怎么也找不到。反过来一看,只有PR28,PR30没贴。哪就怪了。问题怎么想不通啊。分析了一个小时也想不出为什么。只好把PR30补上。通电OK。
    忘高手指点一二啊。PR30为啥不贴之前可以。现在不行了呢。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呀?不然不能是你说的那样子呢。

网友:
高手,不懂学习了。。

网友:
仁宝机子第一次开关电压17-18V正常,仁宝点火回路看看,还要下图帮你看,没分,还不如、截图

网友:
着机器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F41的有时偶尔会掉电

网友:
看来还没找到真正的故障点。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个断线的,没有CPU供电,

网友:
我这台f41m和你的故障差不多,b+一直在跳,还没找到问题所在,你说的pr30应该是出厂没有件的,
所以暂时还不想采取你这种方法

网友:
郁闷 我的按楼主的方法也补个电阻上去 还是不行啊,风枪吹下pu1附近或手按按可以成功点火,换了一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