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进水维修

楼主(2012-02-01):
  前几天接修一台DELL N4050笔记本,新I3处理器,双显卡,客户描述可能进水,无法开机,拆机后,发现充放电芯片附近严重腐蚀,报价后客户同意维修,送走客户开始维修,先将板子用洗板水洗干净,将BQ24707充放电芯片拆下,发现芯片上其中有几脚已经腐蚀的没有了,周边贴片电容手一碰就掉下来了,但万幸的是焊盘都没有问题,BQ24707手头无货,上网定货,不放心,又定了EC,然后就放在一边了。   今天下午芯片到货,顺利焊上,并将腐独掉的小件从料板上找好件一一换上,测各电感无明显短路异常,顺利上电,开关机正常,正常进入系统,进PSA自检,检测到电池和电源乱配器,充电指示灯亮,进WIN7系统,系统提示正在充电,电池电量28%,一切OK了,心情很爽,香烟一根,过了一会儿再来看看,电池电量仍是28%,完了,机器是亮了,但不充电。量电池接口3.3V正常,PL4001 10.68V,明显不对,电池电压就是11V,拨掉电源,仍是10.68V,顿时陷入迷局,系统检测到了电池,也检测到了电源适配器是90W的,充电指示灯也亮了,怎么不充电了,论坛里找不到此机图纸,好多人在找这个图纸,上网TB此机图纸,付完大洋,图纸发来,对照图纸,仔细观察充放电芯片附近,又发现两个小贴片电容掉件,补上,故障依旧,难道焊上的芯片是坏的?又重新焊上一个新的芯片,涛声依旧,此充放电芯片是20脚,耐下心来,一脚一脚的量,量了1脚2脚就不正常,两脚皆无19V,而PC4002两端都有19V,用放大镜一看,1脚2脚芯片与焊盘的焊盘根部齐刷刷的断了,不用放大镜根本看不出来,摘下芯片,细心的压上两根漆包线,直接飞到PC4002两端,再焊回芯片,再量已经有了19V电压,装上电池和电源进行测试,再量PL4002充电电感的电压已升至11.46V,进系统后终于电池变成了29%,故障终于解决,此板修复!
  总结,细心+耐心是关键!
  好多朋友都在找N4050的图纸,奉上图纸,大家共同学习,就不收大家钱了

DELL Inspiron 14 N4050 intel独显.rar

网友(点评):
这个图纸貌似早就有了

网友:
楼主好人,人好,心好前程一定好!顶你!

网友:
谢谢你。我也在找这个图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图纸了,一般找图纸都按板号找,楼主麻烦提供一下板号,谢谢!

网友:
楼主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有耐心呢

网友:
楼主不但技术好,运气也好,呵呵!

网友A:
找了半天,没有板子上找到板号,可能压在PPID下面了,没有撕开,就是N4050 INTEL平台带独显的,目前好像只有这一种板子,没有别的型号

网友B:
楼主还是舍得啊 有是订芯片  有是买图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舍得啊 有是订芯片  有是买图纸的啊

为了几百大洋,值了

网友:
断线真不好查。

网友C:
不知道LZ 报价报了多少大洋呢?

N4050 我还没修过哦  悲哀!

网友:
都是高手,高高手呀
楼主心态好

网友:
LZ真实高手啊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LZ 报价报了多少大洋呢?

不知道收了400块钱算是多了还是少了

网友:
此君真乃神人也。

网友:
e w 有人跟我头像一样了

网友D:
这个图纸,论坛不是有吗,你还要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半天,没有板子上找到板号,可能压在PPID下面了,没有撕开,就是N4050 INTEL平台带独显的,目前好像只 ...

在硬盘贴纸下面写有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麻烦楼主说下,那个网站上午订货下午就到的名字,谢了

你是问那个网站啊?是买图纸的吗,买芯片的可是第二天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纸,论坛不是有吗,你还要买?

反正我是没有搜到,要是搜到了我还花钱买干嘛啊

网友:
哦 我是说芯片,谢谢

网友:
图纸谢谢了,真好找这个图纸

网友:
进水的机器维修真的很要耐心+细心 一个不留神就走弯路

网友:
楼主好人啊!你的细心值得我的学习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