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华同方花屏

楼主(2012-02-01):
  接来一台清华同方显示器,故障是花屏。拆机看了有几个电容鼓包了,心里很高兴,把电容换了之后故障依旧。再换了一条屏线试,还是一样。外接电源和驱动板和高压去点屏,屏幕显示正常,确定屏没问题。驱动板的MCU也加焊过。请问高手,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有问题呢?

网友:
屏沒問題就是驅動板喇

网友:
电容换完,有的电容看不出来

网友A:
电源板上的三级管换下看看,在大电容旁的

网友:
新手~~~不太懂~~~学习i一下~~~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上的三级管换下看看,在大电容旁的

谢谢大家的指导,换了三极管还是不行,今天换电源板就可以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