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一体电源修高压

楼主(2012-02-02):
今修一19液晶,不开机,拆开测量300v有,12v5v均无,换电源ic7575ps,上电有嘀嗒声。判断输出负载短路,
测得一对suf2001其中一个击穿短路,取下上电12v5v都来了,。。不想另加高压条
看电路类似于4606,,这个倒是有,可以代换吗?

补充内容 (2012-3-9 18:42):
用4606代换用了一个月没问题,原来估计太热烧的,板都烤焦了,故在旁边加了些铜箔帮助散热。

网友:
楼主修液显还是有一手的,顶还是要顶你一下的。但是楼主你发错地方了!

网友:
查一下这二个电子元件 的PDF,看一下能不能代换

网友:
看看资料,只要各脚供电一样就可以

网友:
试下不就知道,大家以为是费话吧.我们修电源板,测下二极体的阻值和PDF;换下。

网友:
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下图纸这个很简单

网友:
脚位一样就换了再说

网友:
那东西不好买,可以查PDF然后找代换的,不过麻烦,把板换了,多好呀,有时候电源管理都不好找呀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高压有问题,我一般把高压芯片拿掉,在旁边再接一下高压条。

网友:
下载要10分,好贵哦,下次自己网上搜啦

网友:
是啊,电源管理芯片不好找,换通用板

网友:
做维修的  什么都换 技术怎么提高

网友:
学习了,,,技术看

网友:
我要等好久才能有号点技术

网友:
高压条也不贵吧 要是没那芯片怎么办呢

网友:
脚位一样就能代换 查查看

网友:
过来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

网友:
你查一下那个芯片的内部结构与4606是不是一样

网友:
还一点就是最好一起更换两个不然很容易会返修

网友:
看看电路一样不一样 ,一样的话可以,不一样最后别换,

网友:
可以的 试试吧。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学习了,还没碰过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