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源或换硬盘就好了不解?

楼主(2012-02-02):
今天遇见一台机器,开机进系统过5分钟,机器就重启,硬盘有咔咔声(250G 双碟 ST),以为硬盘有问题,就换了以个500G 单碟,可以进系统也不也不蓝屏了,也不重启了,闲着没有事,客户也没有来,就吧原来的硬盘(250G)换上,在换上一个电源,现在也没有问题,有点不解, 难道是电源问题吗,不过换成500G的怎么就好了呢,不解啊,

网友:
硬盘电源插头松。

网友:
奇怪的问题,有时候很多问题都是想不通的。

网友:
有些问题是想不通的,你这个故障会不会是电源功率不够呢?

网友:
可能跟硬盘供电有关吧,谢谢大家了,不知道测量电压可以不?

网友:
ST  就是这样    大容量硬盘电路版换小容量硬盘电路版都可以......小容量硬盘电路版换大容量硬盘电路版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