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不插CPU 4PIN供电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2-02-02):
   今天早上刚收到了一台奇怪的电脑,  客户说现在不能开机了 按电源没反应  电源后面好像冒烟了  我听了 说知道了  电源是肯定没用了  短接绿线和黑线 果然风扇都不转  于是 换上新电源  插上20PIN 还有CPU供电的4PIN  按开机键  结果一点都没反应  连CPU风扇一下都不转, 后来我以为主板坏了 经测量 20PIN和CPU 4PIN都不短路  这时 我说把CPU4PIN 拔掉试试看开机有无反应 如果风扇能转 说明CPU电路还有问题  结果令我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  拔掉后 没反应 再把20PIN拔掉 重新插上  不插CPU供电 结果听到滴的一声 显示器居然来了 马上就进系统了  试了1个小时了 还没问题  高手们分析下是什么情况啊  我到现在还没碰到这种情况 主板是 七彩虹 C865G-775

网友:
接口松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懂? 是最后没有插CPU供电 照样能开机啊

是你少见多怪了,很多主板不插那个4p也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少见多怪了,很多主板不插那个4p也能正常开机的。

那我请教下  像我这种情况  如果一直不插那CPU4PIN  会出问题吗  我指的不是电源24PIIN那多余的4PIN   是CPU4PIN

网友C:
现在再把CPU4PIN 插回去还能开机吗?

估计是开不了

网友D:
CPU长期缺少电压会导致老化,点亮说明机上cpu对电压要求不高,办公用用应该还好,玩游戏一给力,估计会重启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没见过,不过要想找出原因还得看看具体的电路图纸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再把CPU4PIN 插回去还能开机吗?

开不了 一定要把 CPU供电拔掉  再把24PIN拔掉 然后单独插24PIN不插CPU供电 就可以了 然后不去动它 开机关机都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长期缺少电压会导致老化,点亮说明机上cpu对电压要求不高,办公用用应该还好,玩游戏一给力,估计会重启

就是奇怪 从来没碰到过 没CPU供电 照样能开机  上网 都没问题的

网友:
这块主板应该是有问题了
楼主应该仔细修修

网友:
目前 已经把电源换了 客户说风扇脏 也换了  已经交差了 做生意的 暂时只能这样  你告诉客户说主板也有问题 还要修主板 客户不懂 看到电脑是正常开机的 还以为你虎他呢 再说一次坏怎么多 客户也不愿意花怎么多钱

网友:
这块主板应该是有问题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 没有CPU供电 难道直接用ATX供电??

网友E:
865有些不插也能用啊,不奇怪,

网友:
很多主板都能启动

网友:
小四针的12V跟20针的是联通的

网友:
那个供电有些不用能开机   但不代表他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865有些不插也能用啊,不奇怪,

请教下 为什么插上CPU供电就不行了啊 量过 CPU12V没短路啊  不插的话 长时间用会出问题吗?

网友:
自己精减了,

网友:
LZ,把机器的配置报上来我们帮你参考参考哦

网友:
应该是主板12V供电有问题。象楼上说的有些CPU对电源要求不高,所以能开机。

网友:
开机后运行是否稳定

网友:
一般能开机基本上是能用的!反正你跑几次测试,玩下大的游戏没问题就是好的!

网友:
那个谁家小那谁不是说4PIN不插可以正常供电~~不是说明是CPU供电出了点小问题吗?呵呵~~~路过啊 ~~~随便说说的~~~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