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开机发现不了网卡

楼主(2012-02-02):
天气冷的时候开机发现不了本地连接,就是找不到网卡,无线网卡能用,开机过几分钟重启就能找到网卡,如果长时间不用,电脑待机了,网卡又不见了,我这是哪里的问题啊,笔记本型号是hp 6535s

网友:
天气热的时候没有问题是吗?

网友(点评):
天气热的时候没有问题,都是冬天发生的

网友:
这种问题 还真是少见啊  换系统试过了吗?

网友(点评):
系统换个n次了 xp win7 都是一样的

网友:
冷机不认网卡应该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是硬件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是否虚焊了

很有可能是虚汗了 ,是用了差不多2年才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用无线网卡,
很有可能是网卡相关元件虚焊了 热胀冷缩 物理现象很明显

网友:
楼主把机子拆开了,仔细看下板子相关部位,看看有什么收获

网友(点评):
机子倒是拆了n次了 肉眼看不出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对我这个菜鸟来说难度太大了

网友:
可能是网卡虚焊了  加焊下 网卡 试试

网友(点评):
我还没有那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