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Y470 I3 蓝屏求助

楼主(2012-02-02):
手上一台进水的Y470  进水部位在CPU供电芯片和网卡位置 接手为大短  更换CPU供电MOS管后不短  换供电芯片后可开机
现在是开机后会死机或者蓝屏 蓝屏代码是0x00000124  客户系统是原装WIN7家庭版  进水的网卡也拆除了  还是蓝屏   大概还有什么可能

网友:
你看看内存啊

网友A:
换硬盘装系统试过没,再换个CPU试试

网友B:
CPU供电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稳吗?

0.7-1.2V之间跳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装系统试过没,再换个CPU试试

硬盘换过了  换CPU 想换没得换啊I3  2310的机器  难得修

网友:
windows LOGO出来的画面的时候  CPU供电跳动厉害  低的时候会降到0.7左右  然后在用户登录界面有时候会低到0.7以下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那块有东西不稳定 楼主在好好看看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CPU供电MOS  上下管全部换掉了 还是有跳变问题  不知道还有什么会影响电压稳定的

网友:
查滤波,MOS,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硬盘换过了  换CPU 想换没得换啊I3  2310的机器  难得修

俺这都有两三个I3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这都有两三个I3的U

我这地方小  I3还是去年刚刚量出的  现在还基本都在保内  也就是偶尔有个进水的修修  买的1155假负载 一次还没用过呢

网友:
蓝屏,看硬盘模式。

网友:
看下波正常不,CPU供电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dell n4010,进水机,装系统当天可以用,第二天开机就蓝屏

网友:
用波波看看cpu供电把......

网友:
你可能是修机的时候主板放了电   进BIOS设置下 硬盘模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