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优化Windows 2003服务器操作系统平台10

楼主(2012-02-02):
二十二.怎样自动登录到中文Windows 2000/2003中
用户必须在登录界面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之后才能够登录到中文Windows 2000/2003中。其实,Win2000/2003也提供了在启动时自动以某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的功能,实现自动登录系统的操作方法如下:
选择“开始”-->“运行”,然后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定位到“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 CurrentVersion\WinLogon”。
双击“DefaultDominName”,并在出现的“编辑字符串”窗口中的“数据数值”栏中输入要登录的域名, 如果该机器不在域中,则该值项的值为该计算机的名称.随后单击“确定”按钮。
双击“DefaultUserName”数值名称,并在出现的“编辑字符串”窗口中的“数据数值”栏中输入要登录到此域的用户名(例如“mnbvcxz”),随后单击“确定”按钮。
在右边窗口中,单击鼠标右键,依次选择“新建”-->“字串值”,将新建的字串值命名为“AutoAdminLogon”的数值名称。再使用鼠标左键双击刚添加的“AutoAdminLogon”数值名称,并在出现的“编辑字符串”窗口中的“数据数值”栏中将值设为1,随后单击“确定”按钮。
在右边窗口中,单击鼠标右键,依次选择“新建”-->“字串值”命令项,将新建的字符值命名为“DefaultPassword”的数值名称。再使用鼠标左键双击“DefaultPassword”数值名称,并在出现的“编辑字符串”窗口中的“数据数值”栏中输入用户的登录密码,随后单击“确定”按钮。
退出注册表编辑器窗口,重新启动计算机,此时系统自动以此用户名登录,而再也不需要手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了(如果在登录过程中一直按住Shift键,就会出现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对话框)。如果需要取消自动登录功能,只要使用鼠标选择方式将当前子键位置定位于此处,然后将AutoAdminLogon键值由1修改为0即可。
二十三.停止或完全关闭2003中的信使服务的方法∶
   1.停止2003自动启动信使服务的方法∶
点击“开始”—“运行”—在“运行”窗口键入 gpedit.msc ,然后点“确实”按钮,打开“组策略”窗口。在“组策略”窗口中,依次展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Windows 组件-->Windows Messengenger,用鼠标左键单击“Windows Messengenger”,这时在“组策略”窗口右侧框内,找到“初始化时不自动启动Windows Messengenger”并用鼠标右键单击它,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属性”,在属性窗口中选“启用”,然后单击“确定”并关闭窗口。这样,下次启动计算机时XP的信使服务将不会自动运行,但可手动启动。
   2.完全关闭2003中的信使服务的方法∶
点击“开始”—“运行”—在“运行”窗口键入 gpedit.msc ,然后点“确实”按钮,打开“组策略”窗口。在“组策略”窗口中,依次展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Windows 组件-->Windows Messengenger,用鼠标左键单击“Windows Messengenger”,这时在“组策略”窗口右侧框内,找到“不允许运行Windows Messengenger”并用鼠标右键单击它,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属性”,在属性窗口中选“启用”,然后单击“确定”并关闭窗口。下次启动计算机后,XP的信使服务将不可用。如果要启用该服务,只要改回去即可。
注意∶在组策略窗口中,“计算机配置”中的设置,将覆盖“用户配置”
二十四.跳过磁盘检修等待时间
一旦计算机因意外原因,例如突然停电或者死机的话,那么计算机下次重新启动的话,系统就会花10秒钟左右的时间,来运行磁盘扫描程序,检查磁盘是否有错误出现。要是你是一位惜时如金的人,肯定不会白白等待下去的。那就跟我一起来,跳过这段检查等待时间吧:
  1、在开始菜单中,依次执行“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命令,将界面切换到DOS命令行状态下;
  2、直接输入“CHKNTFS/T :0”命令,单击回车键后,系统就能自动将检查磁盘的等待时间修改为0了;
  3、下次遇到异常情况,重新启动计算机后,系统再调用磁盘扫描程序时,就不需要等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