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优化Windows 2003服务器操作系统平台12

楼主(2012-02-02):
二十八.隐藏文件
Windows Server 2003默认情况下是显示所有的文件夹的,如果你不想这样,可以通过一下方法来隐藏:
打开任意一个文件夹,选择 “工具” -> 文件夹选项 -> 查看,选择“不显示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点击“确定”。
二十九.启用 ASP 支持
Windows Server 2003 默认安装,是不安装 IIS 6 的,需要另外安装。安装完 IIS 6,还需要单独开启对于 ASP 的支持。方法是: 控制面板 -> 管理工具 -> Web服务扩展 -> Active Server Pages -> 允许 .
三十.加快启动和运行速度
修改注册表,减少预读取,减少进度条等待时间:开始→运行→regedit启动注册表编辑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有一个键值名为EnablePrefetcher,它的值是3,把它改为“1”或“5”。
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
将 WaitToKillServiceTimeout 设为:1000或更小。 ( 原设定值:20000 )
找到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 键,将右边视窗的WaitToKillAppTimeout 改为 1000, ( 原设定值:20000 )即关闭程序时仅等待1秒。
将 HungAppTimeout 值改为:200( 原设定值:5000 ),表示程序出错时等待0.5秒。

三十一.改变窗口弹出的速度
开始→运行→regedit启动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WindowMetrics子键分支,在右边的窗口中找到MinAniMate键值,其类型为REG_SZ,默认情况下此健值的值为1,表示打开窗口显示的动画,把它改为0,则禁止动画显示,接下来从开始菜单中选择“注销”命令,激活刚才所作的修改。
三十二.在Win 2003中配置NAT服务器
如何通过使用Windows Server 2003来配置网络地址转换(NAT)服务器。Windows Server 2003“路由和远程访问”服务包括NAT路由协议。如果将NAT路由协议安装和配置在运行“路 由和远程访问”的服务器上,则使用专用Internet协议(IP)地址的内部网络客户端可以通过NAT服务器的外部接口访问Internet。
   1.如何配置路由和远程访问NAT服务器:当内部网络客户端发送要连接Internet的请求时,NAT协议驱动程序会截取该请求,并将其转发到目标Internet服务器。所有请求看上去都像是来自NAT服务器的外部IP地址。这样就隐藏您的内部IP地址配置。
   2.配置“路由和远程访问”NAT服务器:在管理工具菜单中,选中“路由和远程访问”。在“路由和远程访问”MMC中,展开您的服务器名称(其中服务器名称是您要配置服务器的名称,然后展开左窗格中的IP路由。选中常规,然后选择新建路由协议。单击NAT/基本防火墙复选框,将其选中,然后点确定。右键单击左窗格中的NAT/基本防火墙,然后单击新建接口。单击表示内部网络接口的接口,然后单击确定。在“网络地址转换”属性中,单击“专用接口连接到专用网络”,然后单击确定。右键单击左窗格中的NAT/基本防火墙,然后点新建接口。单击表示外部网络接口的接口,然后点确定.在“网络地址转换”属性中,单击“公用接口连接到Internet”。单击“在此接口上启用NAT”复选框,将其选中,点确定。
   NAT服务器可以自动为内部网络客户端分配IP地址。如果您没有已给内部网络上的客户端分配了地址信息的DHCP服务器,则可能会需要使用此功能。
  如何配置路由和远程访问NAT服务器以分配IP地址和执行代理DNS查询NAT服务器还可以代表NAT客户端执行域名系统(DNS)查询。“路由和远程访问”NAT服务器对包括在客户端请求中的Internet主机名进行解析,然后将该IP地址转发给该客户端。
  要配置“路由和远程访问”NAT服务器来分配IP地址并且代表内部网络客户端执行代理DNS查询,请按以下步骤操作:右键单击左窗格中的NAT/基本防火墙,然后单击属性。单击地址分配选项卡,然后单击“使用DHCP自动分配IP地址”复选框,将其选中。在IP地址框中,键入网络ID。在掩码框中,键入子网掩码。选择名称解析选项卡,然后单击“使用域名系统(DNS)的客户端”复选框,将其选中。如果您使用请求拨号接口连接到Internet,请单击“当名称需要解析时连接到公用网络”复选框,将其选中。在请求拨号接口框中,选中要拨号的接口。选择应用,然后单击确定。
 备注:完成这些基本配置步骤之后,内部网络客户端就可以访问Internet上的服务器了。
如何配置基于Windows Server 2003的计算机以使用NAT服务器.单击开始,指向控制面板,指向网络连接,然后单击本地连接。单击属性。单击Internet协议(TCP/IP)。单击属性。在“默认网关”框中,键入NAT服务器的内部IP地址。
  备注:如果计算机从“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服务器接收它的IP地址,请单击高级,单击IP设置选项卡,单击网关下的添加,键入NAT服务器的内部IP地址,单击添加,单击确定,然后继续进行第6步.单击确定,单击确定,然后单击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