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6551键盘口无法使用

楼主(2012-02-02):
请教ms-6551键盘口无法使用,usb可以的,刷新论坛bios以后无反应,排阻排容测量局正常,IO已根换,gd75232也已根换,铝波电容也更换,就剩下南北桥了,请师傅提点

网友:
PS2接口有5V么? 有可能座子本身问题 或者断线

网友:
"gd75232"应该负责串口的,怎么也给换了

网友:
/////?//////////////////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键盘口有没对地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