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12-02-02):
东芝M800 有时候进完系统后屏幕分辨率会出错(桌面图标变大)触摸板键盘也都用不了,插USB鼠标就可以用....重新分区、重装系统都不行,以前没见过这种情况...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桌面
触摸板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吧 官方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都试过,,,还是一样...

网友:
M800集显的,换内存试试。

网友:
终于解决了,原来是显卡驱动加载失败,刷个BIOS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机器 BIOS 坏的多 修过一个 USB 不能用 声卡认不到 网卡摄像头都认不到 刷了 BIOS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