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43p 开机不显 无1.8V...

楼主(2012-02-02):
接到一台T43p  开机不显 电流1.2a 左右  实测各电压都正常,1.8V待机正常 开机就没有了...
1993工作条件也满足,都说是电容的问题,但我把电感旁边的大电容换了 故障依旧,上下管也换了还是不行,
实在是没招了....  求高手赐教!!

网友A:
你查一下一点八M电压后面转后的电压有没有短路的,像A电压和显卡用的电压等,在PDF里完整搜索一下,就可以查到这个电压到了哪些地方,通过哪些场管转换过去的,如果待机好,说明转换的场管应该是好的,故障在后级,有短路了,如果是二修的,要特别注意看一下显卡有没有被加焊过,如果焊过,很可能显卡里面有短了。希望这个回复对你有用处。

有功底 有热心

网友:
重做显卡或更换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支持先做显卡,免得浪费时间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应该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
看下1.8都到哪里去了,打下对地看看是不是对地了

网友:
1.8V对地阻值400多欧,1.8M  和1.8A的后级都没有   用电流表给1.8M 和1.8A加电也正常.....所以没思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一点八M电压后面转后的电压有没有短路的,像A电压和显卡用的电压等,在PDF里完整搜索一下,就可以查 ...

1.8V对地阻值400多欧,1.8M  和1.8A的后级都没有   用电流表给1.8M 和1.8A加电也正常.....所以没思路了!

网友:
1.8V开机后没有了有没查原因是1993E没有输出控制方波还是下管G极保护了?
“感旁边的大电容换了,上下管也换了”,
介意把1993E先加焊一下,不行就更换1993E,更换1993E还不行的话,显卡故障居多,但是做显卡时把握好温度,显卡芯片里面是大面积灌胶。周围的南桥和北桥距离也比较近,取显卡的时候注意保护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8V对地阻值400多欧,1.8M  和1.8A的后级都没有   用电流表给1.8M 和1.8A加电也正常.....所以没思路了!

VCC1R8VIDEO,这个电压也是从一点八M电压转换过来的,你查查,然后,查一下跟1。8M同路驱动使能信号的1。5M电压。看是不是这个电压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1R8VIDEO,这个电压也是从一点八M电压转换过来的,你查查,然后,查一下跟1。8M同路驱动使能信号的1。5 ...

OK,谢了.....

网友C:
注意看一下显卡有没有被加焊过,如果焊过,查下.电流显示:显卡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看一下显卡有没有被加焊过,如果焊过,查下.电流显示:显卡没工作。

显卡没被焊过,裸机电流1.2左右, 1.8V不稳定...  待机有开机就没有了...

网友:
楼主你的主板修好没有  请回复我 我有一张T43主板给你一样 1993 电容电杆  上下管全部换掉都一样